100多个从机,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好,工业用,有线,一个箱体内

楼主(2017-01-15):
最多100~200个从机,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好,工业用,有线,一个箱体内多个从机,并且要求任意一个通信芯片出现问题,都绝对不能干扰到其他从机以及主机通信。

网友A:
CAN应该可以,单个节点出错,不会影响总线上的其他设备

网友B:
以太网,每个节点通过高频变压器接入网络,网线端是无源的,更加健壮。

网友C:
200小模块,一个机柜, 我以前遇到这种 化成装置,

网友D:
CAN总线吧,多主多从通讯,波特率高,加上抗干扰的匹配电阻。

网友E:
can
都可以

网友F:
100多个节点,一个控制器采集,刷新率在时间上不够分配了

网友G:
楼主定好方案了吗?按这个要求,CAN也只有在使用容错芯片,例如TJA1054时能满足这个要求,一般的高速CAN是不能算严格符合要求的。但是容错CAN的负载能力只有32个节点,如果要满足节点数要求,就只能使用高速CAN接口芯片,另外必须严格隔离。

网友H:
每台设备两个rs485,  组成环网.

网友I(2017-02-20):
最近接触can,感觉比485强的多!

网友J:
在软件技术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局部以太网估计是最适合的方案了。反正你这样的设备绝对对几十几百元的成本不敏感的,使用STM32F4或者飞思卡尔K60或者K64这种自带以太网接口的芯片,硬件加一片phy芯片实现起来也不是难事的。485及can是可以实现,但节点有限,处理速率未必能达到,但是线路要麻烦得多,而且软件处理起来也比较臃肿。最适合的就是etherCAT以太网,不过芯片贵.

网友K:
在有线上,频分复用,实现高速数据传输,QQ:1625422362

网友L:
可以采用晓网科技ZigBee模块,组成一主对多从的模式,这样即使任何一个从机坏了,都不会干扰到其他设备。

网友M:
数据量小用CAN,数据量大用以太风

网友(2017-08-27):
CAN 通信: 详细 方案 见
冗余双CAN现场总线STM32F105开发板KeilC++源程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2554432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软件技术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局部以太网估计是最适合的方案了。反正你这样的设备绝对对几十几百元的成本不 ...

100多个 从站要 100多个网口 的  交换机,交换机价格 就 不得了

网友N:
数据量小用CAN,要分组中继,数据量大用以太网,高速大数据用 powerlink,走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