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最多100~200个从机,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好,工业用,有线

楼主(2017-01-15):
最多100~200个从机,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好,工业用,有线,一个箱体内多个从机,并且要求任意一个通信芯片出现问题,都绝对不能干扰到其他从机以及主机通信。

网友A:
用MAX487E,理论上最多可以带128个节点。

网友B:
CAN总线,抗干扰,多主机

网友C:
如果要隔离故障从机,通信物理层只能做成星形HUB,在hub上给每个从机的逻辑电平发送端(对应主机的接收端)做三态门(或者模拟开关),由主机控制,通过控制三态门每时刻只跟一个从机通信。通俗地说就是用模拟开关切换200个从机。。

网友D:
建议使用局域以太网.所有你的需求及速度都可以满足,其他从机在数量,收发速度方面太限制了.

网友E:
速度和成本需求未知

网友F:
一体 机柜,化成

网友G:
用网络的话,要用HUB芯片吧(24口或48口?)否则出问题,查线会查晕。这样的HUB芯片不好找,我一个项目也在考虑这样的方案。

网友G:
补充一下,485的效率不行,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在用。

网友H:
加一个八口的串口服务器就搞定,每个口才带10多台设备,不过最好用通信管理机,异步处理。设备层串行速率,下发上传用以太网速率。

网友I:
局部can,大局以太网,工业自动化的常用做法

网友J:
mBUS 这个不错 水表消防用的多

网友K:
用局域以太网是性能最好的,不过价格相对较高些。Can和485当然也能够做到楼主说的故障隔离,不过在通讯速度上就比以太网慢太多,不过器件成本低。

网友L:
数据包的大小,成本,等等都没有说明啊

网友M:
根据需要的传输带宽,采用以太网、CAN、485等,可以用树形分层拓扑。

网友N:
赞同春阳的

网友O:
成本没压力用olt+onu。性能绝对ok

网友P:
当然是ether net

网友Q:
用网络的话,要用HUB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