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 5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7-01-15):
KEIL 5编译器里IC型号找不到STM32系列的IC.啥原因????、

网友A:
要装哪啥组件

楼主:
缺少STM32芯片,正在下载STM32芯片资料

网友B:
没有安装pack,

网友C:
去keil官网下载stm32软件包,然后安装就行了

网友D:
恩,没装STM32的PACK

网友E:
装一下pack组件

楼主:
恩,是的,现在在KEIL 官网找PACK,呢

网友F:
下安装包库!

网友G:
下载安装插件就行了~~~~

楼主:
TM1618这个芯片配合STM32F103C8来驱动四段数码管。但是,最近看TM1618的中文数据资料。发现使用这个TM1618必须对它进行编程序吗才能用吗?
用之前必须给它烧驱动程序吗?

网友H(2018-04-29):
没有按照相对应的文件,安装pack之后可以使用了。

网友H:
添加需要的器件包Packs。KEIL 5 pack离线包就可以安装。

网友H:
Keil MDK 5.0以后的版本都使用软件包的方式来支持你的MCU,比如STM32F103要下载STM32F10x_DFP.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