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W404AS的AD转换中断的序号是多少?

楼主(2017-01-15):
查资料得知STC单片机的中断号:
0——外部中断0
1——定时器0中断
2——外部中断1
3——定时器1中断
4——串口中断
附加的:
5——定时器2中断
那么请教各位,如果启用AD转换中断,它的中断号是多少?

网友A:
看手册! 是5
你那个序号不对,好好查查数据手册!

网友B:
ADC  为5
TIMER2  为12

楼主:
资料我先收藏了,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师傅。我的那个结果是百度出来的,随后我也下一个数据手册。

网友C:
不看数据手册去百度,,,对了,好像stc他那个下载器就有各种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