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一个c语言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7-01-15):
本人C语言基础不扎实,程序编译出问题一直找不出原因,请指教:
//子程序名称:void putsizeimage(u8 XSIZE,u8 YSIZE,u8  *s)
//功能:在(XPOS,YPOS)位置绘制XSIZE列及YISZE行点阵的图形*S.
//-------------------------------------------------------------------------------
void putsizeimage(u8 XSIZE,u8 YSIZE,const u8 *s)

{
。。。。。。。。
}

字库是
const u8 nAsciiDot[] =
{

。。。。。。。。

}

编译出现一个错误,问题出在哪儿呢?多谢了!

网友A:
第3个参数是个指针,可是你传进去的是值。
数组方面的内容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B:
putsizeimage(8,12,&nAsciiDot[Onechar-0x20]);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赞一个!需要加一个取地址符号,参数是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tsizeimage(8,12,&nAsciiDot[Onechar-0x20]);

多谢!确实是这个问题。在哪儿能结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确实是这个问题。在哪儿能结贴呢?

看看灰板主帖子结贴

网友E:
参数的类型不一致 加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