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地是个什么玩意儿?

楼主(2017-01-15):
大地是个什么玩意?
https://bbs.21ic.com/icview-182969-1-1.html

大牛过来说说接地电阻和大地电阻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08998-1-1.html

网友A:
非常不错的两个帖子

楼主:
相关内容这里就不多说了,那绝对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话题。

这里仅说明一句,“大地电阻”绝对不是像“欧姆定律”那么的简单。譬如测量“接地电阻”,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任意弄个电压与电流之比。

楼主:
对此感兴趣者,建议去翻看相关的专业参考书和标准文档。

网友B:
大地是个球

网友C:
研究物理大地,没人够格。
就尺度而言虽然大了点,仍然不妨碍引入欧姆概念。
对电工们有意义的一个,是从电路层面观察有限距离内2点间电气特性。这个特性就是符合欧姆式的电阻及其压降,体现在某标准规定的4欧姆,则是考虑了安全压降值。然而这个4欧姆更是通过R=V/I来标定的。

网友D:
由拉普拉斯方程+边界条件推得等势面,计算两个等势面之间的电阻,总电阻等于各等势力面之间的电阻的串联(积分)。等流函数面与等势函数面正交形成所谓的流网。

网友E:
测大地任意二点的电阻非图上公式的,有一个立体角的问题,二点成一线的方向最短,电阻最小,因此电流也最大。应是槛栏型的。

网友E:
以上公式只适用于一点与其他远距离多点的情况下,可以成立。

网友E:
类似于在空间中二点点电何的电埸分布。

网友F:
大地是个水球,那这个模型就简单了。一个篮球里面装满水,两个地方插上针,两点之间的电阻也能算出来的。如果两针之间加上电压,测一下电流,这个接地电阻就出来了。作为地球来说,没有那么简单,但通过直接测量,两地之间的电阻还是可以知道的,只是这个数值会在一定范围里改变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测大地任意二点的电阻非图上公式的,有一个立体角的问题,二点成一线的方向最短,电阻最小,因此电流也最 ...

这是两个球面之间的关系式,不是球面上两点之间的关系式。

网友G:
教授, 多说两句啊,,
这是百度接地的说法:电气地,大地是一个电阻非常低、电容量非常大的物体,拥有吸收无限电荷的能力,而且在吸收大量电荷后仍能保持电位不变,因此作为电气系统中的参考电位体。
但按球体理**式,地球这个电容不过700UF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教授, 多说两句啊,,
这是百度接地的说法:电气地,大地是一个电阻非常低、电容量非常大的物体,拥有吸收 ...

“地球这个电容不过700UF而已。。”

那是自容

此外,大地电阻也不是非常低,而是其电阻几乎仅与大地“电阻率”和接地装置的大小结构有关。

网友H:
发电厂出来的线没有地线。

所有用户的PE都是变电站的地。

变电站和发电厂的地显然访马牛不相及。

也就是说发电厂的发电机只生产ABC3相电源。

没有地的问题。

地到底是什么?

地其实是随便设置的。

无论发电厂的地还是PCB的地。

都是一样的。

理解了一个就理解了另一个。

PCB中的GND。

是随便设置的。

你愿意在公共地线中的那一个点设置为基准点或公共接地点都没有问题。

发电厂也是一样。

发电机外壳接地。

是防雷电和保护用的。

只要发电厂的工作人员随时保持与发电机外壳的电位一样就不会触电。

至于千里之外的用户变压器。

发电厂的地与小区变电站的地显然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地区的供电,由一个变电站负责。

所有的这个地区的用电用户。

与PCB上的各个用电器件没有区别。

这个地区的变压器的GnD就是这个地区的所有用电设备的公共基准的GNG,也称为PE。

所有用户的GND都是通过PE进行等电位连接的。

而不同的变电站之间与发电厂之间。

可以认为是通过大地来单点连接的。

你也可以认为中国的发电厂仅仅就是一个普通的锂电池。

非常普通的一个电池而已。

你不会认为你的手机锂电池需要一个大地联结的。

所谓的大地联结。

其实也不可能存在。

千里之远的发电厂的GND与变电站的风马牛不相及而已。

你可以把中国的发电厂当作一个锂电池。

这样就可以理解大地的问题了。

网友D:
前面的“剥洋葱”在球坐标下是个1维例子。这里给个在柱坐标下是2维例子。

开敞式电导探头常用来用船或潜艇拖着现场测量海水的电导率, 简化模型可看作是两绝缘平行壁面间充满了均匀导电介质, 一对半球状激励电极位于壁上。利用简化模型可从理论推导出探头的电极常数,而电导率=电极常数/测得的电阻。如果反过来,已经知道电导率(或电阻率),也能反推置于大体积介质中的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利用柱坐标下的拉普拉斯方程及边界条件、欧姆定律及连续方程(此处略去1000字),最后可得势函数和流函数如下。

有图可见,势函数在左边电极处为-1,右边电极为1,正中x=0处为0。流函数在y=0处为0(由流面退化为直线),在y=-1和+1处为0.86,在y=-2和+2处超过0.99。换句话说,两极间总电流的86%在半径<=两电极距离的柱状体范围内,两极间总电流的99%在半径<=两电极距离的2倍的柱状体范围内。这其实决定了探头的空间分辨率,尽管海洋几乎是无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剥洋葱”在球坐标下是个1维例子。这里给个在柱坐标下是2维例子。

我前面那个是球对称,还是三维!

你这个流函数分析是轴对称,同样是三维。

流函数可以应用于二维,那是在二维平面上,而第三维上场量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面那个是球对称,还是三维!

你这个流函数分析是轴对称,同样是三维。

是的。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地球还是那个地球,
电场还是那个三维的电场,
对称还是那个球对称,
问题却可以简化为一个一维的问题

大海还是那片大海,
电场也还是那个三维的电场,
对称却变为了轴对称,
问题就只能简化为一个二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你没理解我的这句:
流函数可以应用于二维,那是在二维平面上,而第三维上场量不变。

所谓“维数”不是按你那个说法确定的。

那个球对称同样可以按轴对称来分析,其都是三维的。

网友I:
研究物理大地,没人够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我的这句:

呵呵,对不起,前面回答你提的问题时,光记着唱支山歌给大家听了,没太仔细琢磨你说的“流函数可以应用于二维,那是在二维平面上,而第三维上场量不变。”这句话,经你这一提醒,把我吓一跳,把这句话跟你前面强调轴对称场是三维场这句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在对前面我提到的电导探头电场分析的正确性提出强力质疑了。按我对你说的意思的理解应该是在说流函数是定义在二维平面上的,

而轴对称场是三维场,在第三维Z向上场量也是变化的,因此根本不能用流函数来描述。字里行间隐藏着一个好犀利的问题啊!等你确认这是你的意思,我再回答吧,我怕会错你的意思了。

至于场的分类,要看用什么分类标准了,按场量的空间分布?场量的变化的空间分布?矢量场的话按矢量的方向?一定要在Cartesian坐标下分类吗?不同行业的惯常做法有区别吗?这个没有绝对统一的说法吧。你如果说有,那就给出定义,我看能否给出反例。If you read in context, 在前面我提到的维数当然指的是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最简模型所必须用到的独立的空间坐标变量的个数,个数越多越难解。

最后你说的这个问题“那个球对称同样可以按轴对称来分析,其都是三维的”,这个问题没啥意思吧,不怕麻烦的话,1D可以用2D分析,2D可以用3D分析,突然想到前门“大市那儿”卖冰糖葫芦的玩这个最行,拿根棍子往球的对称轴上一捅,就把球对称变轴对称了。

楼主:
“呵呵,对不起,前面回答你提的问题时,光记着唱支山歌给大家听了,没太仔细琢磨你说的“流函数可以应用于二维,那是在二维平面上,而第三维上场量不变。”这句话,经你这一提醒,把我吓一跳,把这句话跟你前面强调轴对称场是三维场这句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在对前面我提到的电导探头电场分析的正确性提出强力质疑了。按我对你说的意思的理解应该是在说流函数是定义在二维平面上的,”

不是。我仅指“二维场”应该对笛卡尔坐标而言,因为通常非笛卡尔坐标下是非协变的。三维空间下当然可以运用流函数分析了。

楼主:
如果真的要研究接地,学问可大了,这一点都不夸张。不过,那太枯燥。

对地球感兴趣的,建议找本《地球物理》看看,或许有点意思。了解一下我们脚底下的那个球。

楼主:
2010年至今那么个跨度,这个问题该告一段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对不起,前面回答你提的问题时,光记着唱支山歌给大家听了,没太仔细琢磨你说的“流函数可以应用于 ...

流函数主要在二维下应用,在三维下物理意义很难把握,但在三维轴对称情况下,则概念很清晰。与上面提到的平面上的流函数公式不同(由于连续方程所取的控制体不同),三维轴对称情况下,用球坐标表示的流函数公式为:

这是前面的轴对称电场分析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