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学习笔记_NUCLED-F413ZH

楼主:
一、Keil编译环境使用

1、安装完成MDK5.22之后,打开keil 5,安装PACK,如下图,点击Pack Installer,进入新的窗口Pack Installer

2、在Pack Installer的左侧,选择器件STM32F413,然后在右侧Packs中选择Device Specific下,Install对器件的支持,等待安装完成,然后关闭此窗口。

3keil 5中打开工程文件,(需要把官网下载的en.stm32cubef4压缩包解压到一个英文目录下),打开一个工程,例如….\STM32Cube_FW_F4_V1.14.0\Projects\STM32F413ZH-Nucleo\Examples\CRC\CRC_Example\MDK-ARM

4、在keil中编译Build Target,(Project/Build Target),编译一次通过。

5、将Nucleo-F413ZH接至PCUSB口,线要自备哦,Nucleo-F413ZH有两个USB接口,不要弄混,在计算机管理中更新驱动程序,keil安装目录下有。

安装完成后,叹号会消失,如下图显示。

6、返回Keil,点击Debug菜单下的Start/Stop Debug Session,程序下载到芯片中,开始仿真,如下图。

网友A(2017-01-15):
准备工作讲解的很明白透彻,新手一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工作讲解的很明白透彻,新手一看就懂

我是新手,自己的学习笔记也没啥技术含量,只是把过程记录下来,以便以后查看

网友B:
看看我的lescence对不对,还有我的pack安装没有ST的单片机,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自己的学习笔记也没啥技术含量,只是把过程记录下来,以便以后查看 ...

很好很好,这都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lescence对不对,还有我的pack安装没有ST的单片机,哪的问题???

要联网更新,你关了重新打开看看软件下面的状态栏有没有提示在更新。

网友C:
有的人网辣**安装那个Pack时候列表都出不来。

网友:
他们官方要是提供离线下载地址就OK了。在线同步安装有时候好多下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联网更新,你关了重新打开看看软件下面的状态栏有没有提示在更新。

网速太差,在家已经重新下载离线包安装到单位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人网辣**安装那个Pack时候列表都出不来。

这个你都能猜到,看来是同道中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