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来清除中断标志

楼主(2017-01-15):
51单片机中断时不需要软件来清除中断标志吗?

楼主:
为什么用查询中断标志位的时候却要在进行处理时清除中断位呢?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A:
是的,但是串口中断标志必须用软件清除

网友B:
因为如果采用查询方式处理中断,硬件不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C:
嗯,因此退出中断程序后,还是能查到之前的中断标志

网友D:
。。。只有time时钟溢出中断不用吧,其他的都要软件清零的

网友E:
呵呵  记得51单片机不需要清除标志位   呵呵

网友F:
你好 處理好沒 我這邊是笙泉的代理商  可以加我QQ 交流一下 328626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