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X的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7-01-15):
触摸板已经会用了,定时器,AD,也会用了!!
但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launchpad上面有个F16X的芯片,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怎么能够用USB烧录并且能仿真的!!求教。。。我是新手!

网友A:
另一个模块都是仿真调试用的,你使用CCS的编译器就能烧录和调试了!

楼主:
我用的IAR,可以正常仿真和烧录,但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烧录进去的,不是用的JTAG,是怎么在线仿真的呢,但却明明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B:
好像官方的温度显示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这是选择FET的调试方式,和jtag的调和区别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D:
你说的显示的程序,我也遇到了问题,你装上java后在试一试吧

网友E:
F16X是ti的usb转232的芯片!!!

网友F:
错了应该是usb转uart的芯片

网友F:
f16x一般是f1612芯片,是要线仿真和下载程序用的,pc机通过USB转UART芯片TUSB3410VF与f1612通讯,将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不清楚可以看看TI的FET430UIT手册。

网友G:
430的仿真器支持两种接口,通常所说的4线制和2线制。launchpad上面集成的只支持两线制接口。

网友H:
看看launchpad的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I:
作为下载程序使用的。

网友I:
就是作为处理器下载程序通信芯片。

网友J:
下载程序的吗?

网友J:
好像也可以当成串口使用。

网友K:
USB烧录并且能仿真

网友K:
pc机通过USB转UART芯片TUSB3410VF与f1612通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pc机通过USB转UART芯片TUSB3410VF与f1612通讯

这个串口芯片怎么不用其他的串口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USB烧录并且能仿真

USB放着可以用FET烧写器。

网友M:
launchpad上面有个F16X的芯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什么图标

网友N:
下载相关程序使用的。

网友N:
楼主做过FET的下载器吗

网友O:
直接实现串口的。

网友O:
不过使用串口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才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F:
f16x一般是f1612芯片,是要线仿真和下载程序用的,pc机通过USB转UART芯片TUSB3410VF与f1612通讯,将程序下 ...

正解。这是板载仿真器用到的ic

网友Q:
做接口芯片使用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怎么能够用USB烧录并且能仿真的!!求教。。。我是新手!

你直接安装launchpad的驱动。

网友R:
usb转uart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USB放着可以用FET烧写器。

这个就是自带烧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下载相关程序使用的。

也可以当做串口芯片使用。

网友S:
这个还是查找下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T:
这个没怎样就的,,只是直接用的。。

网友U:
2004年间推出了 F16x系列

网友U:
应该是JTAG仿真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