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楼主(2017-01-15):
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网友A:
电源的布置

网友B:
时钟的布置

网友C:
还有电容的布置

网友D:
终端电路

网友D:
多的很呢

网友E:
时钟、电源的布局都必须注意的啊

网友A:
线宽 线距 过孔大小 原件摆放位置 GND大面积敷铜 布线的时候横平竖直。呵呵,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网友F:
软件抗干扰有硬件抗干扰所无法取代的优势,在DSP 应用系统中还应充分挖掘软件的抗干扰能力,从而将干扰的影响抑制到最小。

网友G:
电源的设计和布局

网友G:
注意PCB的EMC问题。

网友H:
在这论坛里面多搜索下的哈,,这个是有很多的这方面介绍

网友I:
布线拓朴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当信号在高速PCB板上沿传输线传输时可能会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I:
电源线设计、地线设计、阻抗匹配端接技术.

网友J:
PCB的布局问题,这个对DSP影响很大。

网友J:
楼主准备设计哪款DSP的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注意PCB的EMC问题。

EMC问题太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源的设计和布局

电源布局对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L:
设计PCB板的时候,注意元器件的合理分区与布局的。

网友M:
注意电源和芯片的隔离问题

网友M:
多层PCB可以隔离处理电源和地。

网友N:
需要注意电源的处理。

网友N:
DSP的设计一般都是好几层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