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模式

楼主(2017-01-15):
USB中有四个传输模式,其中的同步模式该怎么用啊?

网友A:
ISO传输讲究实时性,一般图像采集会用到,但是控制不好可能会引起数据丢失。

网友B:
还是用BULK吧。

网友B:
数据丢失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不像BULK传输那样有个握手啊!

网友C:
对的,ISO传输好像没有ACK的握手信号

网友D:
恩 对 ISO传输

网友E:
楼上几位正解,ISO没有握手信号的,建议用bulk.

网友F:
一般USB设备中,设置传输模式,需要去设置端点Endpoint,还有就是要设置USB描述符参数.

网友G:
没玩过USB呢,这个需要什么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