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工作了

楼主(2017-01-15):
以前一直都是用3M以上的晶振,为了降低功耗,我把原来的4M(49S)晶振换成了DS1302用的32.768K的晶振,电容也换为了15p,可是单片机就不工作了

网友A:
程序有问题?

楼主:
程序肯定没问题

网友B:
不是晶振和2051的匹配不对

网友C:
对于32768来说,不见得没有工作而是因为速率问题可能你要等待好久好久

网友D:
手册上30PF,不知为什么要改为15

网友E:
程序没问题只能说是逻辑上,但是关于时钟计时器处理上呢?正确么?

网友F:
晶振太小了,对2051来说降低晶振能降低功耗吗,至少也要能工作才行,至少也要2M以上的晶振。

网友G:
我最初用30p的电容,不启振所以才改为15p的,2051手册上说的是0~24M的晶振都可以,而我这块板只是定时等待中断的发生,所以想把频率降下来,难道真的不可以用频率很低的晶振吗?

网友B:
455kHz的就要用120p,32k的用多少p的没试过

网友C:
0~24MHz,并非都指晶振,它是指它的逻辑单元可以工作到这么低,你可以通过一个外部振荡器向2051提供时钟,使它工作在低频率下.

网友D:
单片机多低的振荡频率都可以工作,1Hz都可以
怀疑晶体没有起振,就用示波器来看,注意要用10x探头档,否则会停振

网友H:
晶体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有合适的激励功率
电容用于和晶体组成震荡电路,取值会决定其实际振荡频率,大点小点没有关系

网友E:
晶体的工作模式(串、并)和电容、激励功率请查厂商资料
判断单片机是不是在工作的最好方法是在口线上写个方波

网友F:
32.768K晶振较为敏感。电路要匹配好,否则容易发生不起振或者是频率漂移等问题。

网友B:
有过这个设想没试过,帮顶。

网友C:
先测一下呗。

网友E:
先用有源的32768试一下。

网友F:
晶振电压为电源电压一半   示波器测晶振波形

网友G:
如果真的是AT89C2051,即使降低时钟频率,功耗也低不了多少。在时钟停止时,还有十几个mA的电流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就按一下负载电容大小,我们用的时候是12p的

网友I:
你好 處理好沒 我這邊是笙泉的代理商  可以加我QQ 交流一下 328626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