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可以把应用处理器当单片机用吗。

楼主(2017-01-15):
应用处理器速度一般速度很快,工艺更先进,如果降频当单片机用是不是功耗就更低了。
应用处理器功能速度都很强,但价格跟单片机差不多,为什么不用这么有性价比的东西。

网友A:
MAP应用在特定领域!

网友B:
应用处理器(AP)一般都有缓存,并且需要外部存储,不同控制器部分需要不同的电压。所以成本和开发工作量比普通单片机都要高很多。
而且AP一般是消费电子领域用的多,所以抗干扰能力设计的不是很高。单片机工作环境很多情况下都比较差,比如工厂里汽车上。单片机频率低,逻辑少,抗干扰比较好设计。
所以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C:
求推荐跟单片机价格差不多的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