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实现灯的闪烁

楼主(2017-01-15):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_MDLY_32;
IE1|=WDTIE;
P1DIR|=BIT6;
while(1);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r(void)
{
P1OUT^=BIT6;
}
请问为什么不能实现灯的闪烁????

网友A:
一直是亮的?

网友B:
试试在while(1)后加一句_EINT();.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全局中断打开啊

网友B:
啊,那就算你定义了看门狗中断,出没有办法进中断啊~

网友D:
进入while(1);中,死循环了

网友E:
初始化开启总中断试试。

网友F:
会不会是WDTCTL=WDT_MDLY_32;的问题

楼主:
详细说说

网友D:
这个时钟取自fSMCLK,一般为1MHz,那么这个闪烁的频率就是32ms*2,所以不好看出闪烁了

网友G:
没有进入中断吗?

网友G:
这个是什么的处理器?

网友H:
是不能点亮LED?

网友H: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I:
这个首先看下你的看门狗定时器的正常开启没的

网友I:
然后看下你的定时间隔是多少的,,,短时间内的是看不到变化的

网友J:
这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K:
中断不能执行吗?

网友J:
不是msp430的芯片吧。

网友K:
使用延时看看能不能实现LED闪烁

网友L:
打开全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