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1.1控制器可以完全用数字电路实现吗?

楼主(2017-01-15):
对于全速的usb控制器,可以完全用数字电路实现吗?比如usb2.0高速会有模拟前端的phy,但对于usb1.1也会有phy吗?或者这块电路可以不用模拟电路而直接用数字电路实现?

网友A:
可以,有用fpga实现的,甚至在atmega48上还有用汇编+模拟io的方式实现全速USB的,全部的模拟部分只有一个电阻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用fpga实现的,甚至在atmega48上还有用汇编+模拟io的方式实现全速USB的,全部的模拟部分只有一个电 ...

AVR上能够实现全速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