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很困惑的功能 ?算法?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7-01-15):
最近遇到一个很困惑的功能 ?算法? 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软件,对一个放大器电路进行 检验的功能

这个软件输出 一个信号(一组信号),然后扫描这个放大器对应的输出 信号(这组信号)

我用示波器看,输入信号 好像是 很多个正弦波信号的合成。
通过这组 合成的N个正弦波信号 ,在放大器输出端  进行计算,就知道这个放大器电路各性能指标。

请问,有谁知道这种 正弦波信号 是一个怎么样的算法原理?
难道是 几十千个正弦波信号来合成的吗,还是 采样扫描的逐渐变化的几十个合成信号来的呢?

本人菜鸟,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你是想测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撒,那不合成直接扫频撒,每个频率的正炫波分开单独测

网友B:
傅里叶变换,任何信号可以由各种频率的正玄波合成,典型的方波

这个合成信号经过电路后再经过傅里叶变换,频谱分析就可以知道哪些频率信号衰减了
要不然就像2楼说的,每个频率的信号分别分析也行,但是耽误时间不是

楼主:
还是 没有搞懂。
  问题:   这组   信号的  公式是什么 ?

  答案首先是合成的 正弦波信号, 问题 这组信号的公式是什么?  或者  用复合的信号来扫描 也可,

总不要用单一的正弦波信号来扫描,这个简直是受不了,太长时间了。受不了

网友C:
输入噪声,频带够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 没有搞懂。
  问题:   这组   信号的  公式是什么 ?

你看看傅立叶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傅立叶级数

我是很纳闷了, 你从哪里知道,感觉到 我对FFT的认识比你少?

我的问题很简单,谁可以写出这个信号的公式,最终是用软件写出这样的一个测试程序。

条件是时间越短越好, 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 分析出这个放大器电路的特性。
逐个频率扫描  太扯谈了。

网友E:
建议贴上测量的波形,要不然别人也没法帮你。
通常的测量肯定是扫频法,简单可靠。 你要快的话,就减少扫频的时间,但是测量的特性可能就不会那么精确了。

还有种方法,就是输入一个阶跃的方波信号,测量输出的各个频率分量(FFT),然后分析各个频率分量与原先输入信号的关系(相位幅度),估计你说的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贴上测量的波形,要不然别人也没法帮你。
通常的测量肯定是扫频法,简单可靠。 你要快的话,就减少扫 ..

我有答案,还要问你吗?
输入的不是方波信号,  我猜测是几个/N?正弦波的合成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答案,还要问你吗?
输入的不是方波信号,  我猜测是几个/N?正弦波的合成 ,
...

你这样不大好吧,坛友好心帮你回答,希望能帮到你,你这种态度还不如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