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电阻选取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1-16):
是说走线分布的电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走线分布的电参数吗

是,加上CGS。

网友B:
MOS管是给栅极充电,电压控制器件,加大电阻的话充电速度会降低,所以过冲会减弱。

网友C:
mos输入阻抗很高的,用几十k~几百k电阻,不大见有用100欧的.
栅极对地并只小电容可旁路输入杂波.

网友D:
栅极驱动电阻大小和mosfet的Cg有关系,大体上,Cg越大,栅极驱动电阻越小。100欧可不可以要具体分析。
当然不能以mosfet栅极毛刺作为评判依据。
首先,毛刺和很多参数有关系,不仅仅是电阻,还有驱动线路的电感,其中电感越小越好。首先,lz要排除毛刺是否电感的影响。
再次,再保证电感理想的情况下,再去跳电阻,并不是让栅极完全没毛刺,要保证理想的开关特性,适当的毛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输入阻抗很高的,用几十k~几百k电阻,不大见有用100欧的.
栅极对地并只小电容可旁路输入杂波. ...

请问应该对地并多少容值的小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栅极驱动电阻大小和mosfet的Cg有关系,大体上,Cg越大,栅极驱动电阻越小。100欧可不可以要具体分析。
当然 ...

请问怎么排除电感影响,有什么测量方法吗,还是需要重新布板走线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对地并多少容值的小电容呢

几千pf~0.047uf,具体试着看,容量大效果好,但影响开关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排除电感影响,有什么测量方法吗,还是需要重新布板走线测试? ...

看你的PCB怎么画的

网友E:
也许有帮助 AN-9005 drivering and layout design of high frequency super junction

网友F:
看你开关的工作速度,不过理论上,开关速度越快越好,否则MOS管损耗太大。
一般大电流应用时,栅极驱动的电流会达到几百mA甚至1A以上,所以栅极电阻要在10欧以下,甚至小于1欧。

网友G:
以前大蚂蚁聊过这个问题,不知道那个贴子还在不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PCB怎么画的

是栅极电阻尽量靠近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开关的工作速度,不过理论上,开关速度越快越好,否则MOS管损耗太大。
一般大电流应用时,栅极驱动的电 ...

开关管工作频率30K左右

网友D(点评):
你理解偏了,他说的是开关时刻上升沿或下降沿的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栅极电阻尽量靠近MOS管吗

不是,是走线方式。要使得栅极驱动信号的环路面积最小。

网友D:
MOSFET datasheet 参数理解及其主要特性.rar

网友H:
也许有帮助

网友I(2017-08-11):
资料不错,我也在研究这个RG电阻如何选择,也用multisim仿真了下

网友I:
接24楼,测量的栅极电阻R6的2端的波形,其中黄色为通过R6后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