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使用出现问题

楼主(2017-01-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本人在使用MOS管控制电源的电路中遇到以下两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可以分享下:
1、同一个电路,使用两种不同的MOS管,发现一个能正常工作,一个不能。并且换了多个相同的mos管,排除mos管质量问题。
2、在使用能正常工作的MOS管时,以一定频率控制mos管的通断,MOS管会发出响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我们产品的板子也是,MOS管两个不同型号,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不正常是因为那个MOS管能通过的电流比我们实际要通过电流大很多,不应该能通过的越大越好,一直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产品的板子也是,MOS管两个不同型号,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不正常是因为那个MOS管能通过的电流比我们实 ...

对啊,后面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吗?很奇怪啊!

网友B:
仅仅看电路无法排除,首先你得知道后面的类型与功率(两者所载负载一样???)同时,在使用所有的MOS管,我都建议你在GS端加上12V-15V(根据需要)的稳压管。它最怕这个,比如后级可能是感性负载,而你又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等原因造成反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仅仅看电路无法排除,首先你得知道后面的类型与功率(两者所载负载一样???)同时,在使用所有的MOS管, ...

说得对。
加稳压管我觉得值得商榷,最好看实际情况决定。

补充:
1.让mosfet一直导通,是不是也坏?
2.测量GS间波形

网友D:
R15、R19从10K改为100R,或者直接短路R15、R19.

网友E:
看了你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问题,1301MOS是低压型5V就可以完全开启,换其它高压型号(大电流一般5V驱动不足)输出大电流的时候会处于放大状态,所以输不出来,建议R14和R18改换20K~50K电阻并并联12V稳压二极管(这里是保护,不是稳压,低压型极限是12V,高压型一般是20V,选用12V是兼顾高低压),R15和R19用2K~5K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问题,1301MOS是低压型5V就可以完全开启,换其它高压型号(大电流一般5V驱动不 ...

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问题,1301MOS是低压型5V就可以完全开启,换其它高压型号(大电流一般5V驱动不 ...

同意楼上的说法 电阻 分压后不能正确拉低

网友G:
好奇怪的额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奇怪的额问题啊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还是?

网友H:
两个大问题,
一、使用的不同mos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哪一个式不能工作的?
二、你说有声音,斩波的频率式多高的?负载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感性,容性,阻性?
这个才好判断么~

网友H:
看了你的说明书,感觉应该是
GM2301这个管子工作了,另一个没有工作起来?请问是这么一回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后面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吗?很奇怪啊!

后来使用的一直是正常的MOS,应该和电流和导通电阻有点关系,选MOS时导通的电流要和实际电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大问题,
一、使用的不同mos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哪一个式不能工作的?
二、你说有声音,斩波的频率式多 ...

是的,是GM2301能正常工作。另外负载没接,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和KED指示。  那个声音是电容引起的,把它卸掉就没有了。频率的话 是2S钟打开、2S中关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R15、R19从10K改为100R,或者直接短路R15、R19.

换了之后你的irf那个管子应该也式正常工作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是GM2301能正常工作。另外负载没接,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和KED指示。  那个声音是电容引起的,把它卸 ...

6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换了就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I:
R15改为1K以下

网友J:
1.可能与栅极控制电压有关。不同管子的开关电压不同;
2.与驱动的负载有关。楼主是驱动的感性负载?

网友K:
不能工作是一个怎么个意思呢?什么现象?
有可能是MOS管的内阻太低,打开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太大,把前面电路的电压拉低了,导致异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问题,1301MOS是低压型5V就可以完全开启,换其它高压型号(大电流一般5V驱动不 ...

请问一下,MOS管GS极并联的稳压二极管,一般是用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呢?我觉得单向的应该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6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换了就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您好!那些问题我想过也试过,还是不行。能想到的基本都试过了,就是那管子就去发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能工作是一个怎么个意思呢?什么现象?
有可能是MOS管的内阻太低,打开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太大,把前面 ...

您好!不能工作就是,无论你怎么控制IO口都无法关断MOG管。 当三极管C集为12V时(三极管截止),此时理论MOS管是关闭的。但是没**常关闭,输出一直有电12V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好!不能工作就是,无论你怎么控制IO口都无法关断MOG管。 当三极管C集为12V时(三极管截止),此时理论MO ...

可能不能工作的MOS管是NMOS,物料拿错了,不是你想要的PMOS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那些问题我想过也试过,还是不行。能想到的基本都试过了,就是那管子就去发关断。 ...

也看了你对其他人的回复,如果还没有好,你可以按照下面的进行操作排错。
首先换上新的管子,
pwm引脚给出的一直就是低电平,上电,看这个关断的。
如果是,进行下面的,如果不是,那么如果电路板没得问题,只能说明这个管子有问题;
pwm引脚给出高电平,此时看管子是否导通。作好可以拿一个示波器可以看到mos管VDS之间的电压波形。
如果导通,vds电压很小,应该是这样;如果导通,vds电压很大,说明你的门极电压有问题,电阻匹配的问题
pwm引脚关断,看vds之间电压,是不是关断不了,如果是,应该是你的管子坏了。应该会出现这个mos管发烫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是直流电压的话,12V安全,你可以用手摁着哪个mos管,会发现烫手的这么一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不能工作的MOS管是NMOS,物料拿错了,不是你想要的PMOS

管子我对过丝印和datasheet上面的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看了你对其他人的回复,如果还没有好,你可以按照下面的进行操作排错。
首先换上新的管子,
pwm引脚给 ...

感谢回复。我测试的时候就是使用固定电平去控制,没有使用PWM控制。 导通或者没到通,后面有LED指示,如果导通那么LED会亮,反之则不亮。  同样的管子换过多个也还是同样的问题,并且电路测试没有短路断路现象。  还是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请问一下,MOS管GS极并联的稳压二极管,一般是用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呢?我觉得单向的应该能行吧? ...

单向,就一般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M:
R15阻值会不会用得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R15阻值会不会用得过大了?

电阻调过来,理论上那个时候 Vgs = 6V  可以将MOS管导通。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单向,就一般的稳压二极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