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面包板的改进,实现PCB的DIY!

楼主:
在睡觉的时候潜意识的忽然想到我们平常做实验的面包板也就是所谓的洞洞板,都是有一个个的通孔组成有单面有双面的,过孔之间都是互不相连的在做实验的情况下都要通过手动飞线或者连锡实现电路的连接,做出来的成品一看就是实验板而且过程复杂,外观很难做到精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基板还是通孔的PCB板,但是每个孔之间都是互联的,通过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把握的电路生成这样的单元电路,然后把需要断开的线断掉,断线操作可以通过雕刻机实现,也可以用统一的刀模实现一刀切。不知如何?

网友A(2017-01-16):
洞洞板飞线是做加法,割线是做减法.加法把飞线拉掉还可再用,减法只能用一次,除非再焊上或飞线,哈哈,这不又成了加法了吗?自动割线又何必先做成洞洞板呢,哈哈,泼点冷水

网友B:
还真有人做过这样的万能板,淘宝杜杨可搜到。
不过我也觉得可能不好用

网友C:
面包板和洞洞板不一样。

网友D:
嘿嘿,楼主可上淘宝,搜一下感光覆铜板。将PCB线条打印在硫酸纸上,紧贴感光板,太阳下晒几十秒,然后就是放入药水显影,再用三氯化铁腐蚀,最后打孔。熟练之后,做一块板子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楼主可上淘宝,搜一下感光覆铜板。将PCB线条打印在硫酸纸上,紧贴感光板,太阳下晒几十秒,然后就是 ...

你这种我们在学校用的很多了,不感觉复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飞线是做加法,割线是做减法.加法把飞线拉掉还可再用,减法只能用一次,除非再焊上或飞线,哈哈,这不又成 ...

低成本的东西,用过就扔,干掉加法,重点得由一个好用的软件,靠自己去判断做不了稍微复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片単面板,自己用刀片刻出线路,然后钻孔,以前经常这样干,最近又干了5个。久了単面板佈线很灵活,面包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人做过这样的万能板,淘宝杜杨可搜到。
不过我也觉得可能不好用

他的太初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成本的东西,用过就扔,干掉加法,重点得由一个好用的软件,靠自己去判断做不了稍微复杂的电路。 ...

网友F:
面包板是有连接的,万用板(洞洞板)也有这样的结构,但意义不大,其连接都是以行或列简单相连,反而容易造成面积浪费。动动板之所以最流行,还是因为其相对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包板是有连接的,万用板(洞洞板)也有这样的结构,但意义不大,其连接都是以行或列简单相连,反而容易造 ...

是有点繁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方便

网友G:
我感觉很好,再带几个贴片IC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