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源 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7-01-16):
做一个小功率直流负载仪,单片机写的,单片机在仿真的时候显示正常,电源用的仿真器的3.3V,但是用电池升压13V后稳压到3.3V这个电源就显示乱码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实际用万用表复核一下电源电压,电源对单片机是非常重要的。你显示乱码的时候还有其他证据证明单片机在正常运行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万用表复核一下电源电压,电源对单片机是非常重要的。你显示乱码的时候还有其他证据证明单片机在正常 ...

升压 13V 都有, 5V ,单片机电源3.3V都正常 , 测得单片机有PWM输出

网友A:
我看你的图好像是LED数码管显示的哇?能否送个静态的显示值出去,排除软件运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图好像是LED数码管显示的哇?能否送个静态的显示值出去,排除软件运行问题。 ...

我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图好像是LED数码管显示的哇?能否送个静态的显示值出去,排除软件运行问题。 ...

不行  一样乱显示的

网友A:
你MCU是3.3V的,74HC595用的5V供电,接口电平没有问题么?

还有你R10、R11、C19和C20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另外你的显示屏应该是LED,不是LCD,是你乱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显示屏应该是LED,不是LCD,是你乱标的吧?

LED   数码管, 电平问题:去掉7805, 把595单独供5V可以正常显示,去掉7805单独供5V加上电池升压后就显示乱码,问题应该就是升压频率 太高,干扰到这边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   数码管, 电平问题:去掉7805, 把595单独供5V可以正常显示,去掉7805单独供5V加上电池升压后就显 ...

LZ 试试在 C10、C21 和 C22 分别并联一个 103 或 104 看管不管用。

PS. 尽量靠近 SN74HC595D 的 16 脚。

网友C:
同意7L,很大可能接口电平在临界值,噪声稍微大点就出错了。

网友D:
3.3V的TTL电平驱动5V的595容易受到高频干扰,你降低PWM的频率可以减轻干扰。或者在595前加个245驱动。或者把所有器件都改为3.3V供电...

网友E:
你的DCDC变换电路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DCDC变换电路问题大

请版主指教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dcdc输出电压的纹波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dcdc输出电压的纹波大不?

800mv  哈哈  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试试在 C10、C21 和 C22 分别并联一个 103 或 104 看管不管用。

PS. 尽量靠近 SN74HC595D 的 16 脚。 ...

谢谢 试了 ,没用

网友B:
LZ 能否晒晒 DC-DC 升压电路(电感 L1)的实物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800mv  哈哈  惊呆了

主要是纹波对单片机影响较大,想办法调整一下参数,比如加大输出电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能否晒晒 DC-DC 升压电路(电感 L1)的实物图?

实物有点丑, 升压13V 加了100uf 电解电容,和0.1uF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纹波对单片机影响较大,想办法调整一下参数,比如加大输出电容等等 ...

恩  ,年后再打个板字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物有点丑, 升压13V 加了100uf 电解电容,和0.1uF 电容

1. 电感磁路闭合,应该不会是干扰源。

2. 元件 R14 在原理图和印制板间对应不起来,LZ 再检查下?

3. 降低纹波的方法:

建议先在 R9 上并联一个几 nF 的电容试试看管不管用。

另外,LZ 也晒晒 VCC 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感磁路闭合,应该不会是干扰源。

2. 元件 R14 在原理图和印制板间对应不起来,LZ 再检查下?

恩,我再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威武,强烈支持……

楼主(2017-02-15):
引用 网友B:
1. 电感磁路闭合,应该不会是干扰源。

2. 元件 R14 在原理图和印制板间对应不起来,LZ 再检查下?

你好,现在显示调好了,看这个原理图,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原理图的抄的别人图纸。能不能指导下这个驱动怎么写。或者358驱动MOS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显示调好了,看这个原理图,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原理图的抄的别人图纸。能不能指导下这 ...

STM 的没玩过……建议到单片机相关板块求助。

网友G(2017-04-20):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显示调好了,看这个原理图,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原理图的抄的别人图纸。能不能指导下这 ...

你好,我想问问你最后怎么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