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采集高速AD数据

楼主(2017-01-16):
首先好久不来,预祝大神、老司机们,新~~年~~好~~!
最近有一个信号需要采集,要用到20M以上的AD采集芯片,可是我只会用单片机,大部分常用的单片机都用过,可是没做过这么高速的采集,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胜任!望各位做过的大侠支招!

PS:了解到FPGA或者CPLD应该很容易做到,可是没时间去学习在做这个东西了!知识面还是欠缺!

网友A:
可以加一块AD芯片,可以去ADI官网上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一块AD芯片,可以去ADI官网上选一款!

就是要加AD芯片,单片机应该没有20M以上的AD的。
我是不知道单片机和此类高速AD能直接连接采集吗?单片机是否能胜任此类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加AD芯片,单片机应该没有20M以上的AD的。
我是不知道单片机和此类高速AD能直接连接采集吗?单片机 ...

一般AD芯片与单片机都会是串行通信接口通信,我之前用过SPI通信的

AD芯片会自己采集数据,基本上就是通过单片机读数就行了

网友B:
找个高速ad+mcu,完全没问题

网友C:
采集之后怎么处理?弄到哪儿去?

网友D:
用外置的AD芯片把 MCU的ADC没那么快

网友E:
你先把模拟端搞定,然后,就知道用啥mcu了,因为一般mcu根本接不上

网友F:
LPC4370。。自带12bit 80M adc

楼主:
多谢大家!
现在采集的数据经过单片机运算后串口输出,信号不是连续的,只要能采集,后面的运算传输有时间处理。

现在问题就是,我担心单片机的速度跟不上AD的速度,会漏采了数据,导致波形失真。

楼上有说AD+FIFO的,我觉得应该可行,有推荐的FIFO 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PC4370。。自带12bit 80M adc

自带的暂时不考虑,怕精度不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
现在采集的数据经过单片机运算后串口输出,信号不是连续的,只要能采集,后面的运算传输有时间 ...

如果MCU的处理速度赶不上AD采集速度,那即便是用了FIFO芯片,FIFO也会很快被填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MCU的处理速度赶不上AD采集速度,那即便是用了FIFO芯片,FIFO也会很快被填满吧? ...

单片机我优先选择STM32F4系列的,信号是一串波形来了,过几十秒后才会来下一个波形,应该有时间处理。
现在方案阶段,一旦定了就必须做出来,心里没底AD和单片机速度匹配不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
现在采集的数据经过单片机运算后串口输出,信号不是连续的,只要能采集,后面的运算传输有时间 ...

CY7C4261  位宽不够,并一个。肯定能满足要求,最大100M

网友I:
可以并口连,速度取决于你的io口速度,stm32的io要50M,够不呀

楼主:
暂时决定用FIFO,多谢推荐的各位朋友

网友J:
实时处理肯定做不到只能先存起来再处理,所以要算一下一次要存多少数据内存量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时处理肯定做不到只能先存起来再处理,所以要算一下一次要存多少数据内存量要足够。 ...

算过了,有100多byte就够用,采集一帧数据,处理完,采集下一帧,信号不是连续的。

刚问了市场上的人,idt7203有的卖100多,有的卖10几块,搞懵了

网友K(2017-03-13):
楼主用什么方案了,可以推荐下吗?我也不会fpga也打算用ad+FIFO,我初步打算用ADS930+AL422b+stm32f4
07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