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7-01-16):
大家好,我以前用单片机驱动LED灯,压降2V左右,电流3mA左右,通常都是电阻串一个LED灯。

试过在LED上并一个同样型号的LED,会出现一个亮,一个不亮的现象。可以认为两个灯的导通电压有差异。

最近见过几个照明的LED灯,LED灯珠是两个并联在一起,然后再串联。

我想问一下,现在的LED灯珠一致性这么好吗,并在一起流过的电流、亮度都一样吗?(目测效果挺好的)

是不是特意筛选出来的?

问过一个做灯的朋友,他说不用筛选的,直接用。

网友A:
单颗芯片电压差很小,大功率的或者COB的会比较大。

网友B:
现在的LED质量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不用筛选直接用是因为生产商已经过分选,每个购买批次的参数基本一致。不同批次的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C:
你把电流调大一点就可以

网友D:
LED,特别是大功率LED,比如0.5W以上每颗的灯珠基本都是使用恒流源驱动,而不是你常用串电阻限流驱动方式。所以,在同样的电流情况下,先串后并方式在亮化工程中经常应用,说白了。就是恒流源驱动LED,每串流过的电流基本一致,那么,灯亮度也就一致了.

网友E:
为了实现不同的颜色吧。我就拆过LED等。

网友F:
我司的同事LED灯坏了,我和我同事帮他修好了,换一个LED,发现LED是串联的。可以并联是一定的但生产厂家为什么都串联呢?????

网友G:
现在很多LED都是并联加串联的 比如3并8串的1W灯珠,就是24W

网友H:
并联理论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不这么做,是因为每一颗LED的特性并不完全一致。两个并联可能还好一些。多个的话,由于恒流的控制,会存在部分led走的电流大一些,一些走的电流较小,走的大些的会存在寿命变短的可能性。

网友I:
取决于电流是否能一致

楼主:
确实很多灯珠都是恒流驱动的。

照明中,灯珠并联好像比较常见。

两个灯珠并联,恒流驱动。例如恒流是40mA,很可能流过A灯的电流是22mA,流过B灯的电流是18mA。

这种情况下,灯比较亮肉眼已经看不出两个灯的亮度区别了。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司的同事LED灯坏了,我和我同事帮他修好了,换一个LED,发现LED是串联的。可以并联是一定的但生产厂家为 ...

我见过的是并联然后串联。

如果都是并联,LED数量多的话电流肯定比较大

同样如果都是串的,LED数量多的话电压肯定比较大

并联+串联应该是种折中的考虑。

网友J:
直接并联是国内的壮举,一般不建议并联,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性能的。能直接并联主要是节压降+内阻,电流消耗大的一只内阻原因压降会上升,结温影响小于内置影响。差异在一定范围,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K:
淘宝买个一个二十多个led的灯,全部是并联的,直接四节电池驱动,用了不久,灯有一半不亮了的

网友L:
大功率片状灯珠多为几并几串.实际应用中也有几并几串的.但据说做成单灯后在PCB上并联效果不如大功率片状灯珠的并联效果.
据说大功率的片状灯珠并联多为同一晶圆切片,一致性比较好,我也接电试过,小电流和大电流下一致性还是很不错的,小厂的也都还不错,偶尔有几个不怎么均匀的,差别也不大.
大厂做的用成品单芯在PCB并联的我没拿到过,但听说厂家是筛选过再并联的,但小厂的就不怎么样了,根本不筛选,亮度是否一致完全看运气..

网友M:
现在的大功率的COB封装的都是串并结合的,不过大厂家的晶元都是自己的,一致性好,所以封装后不会有太大差异,小厂家买来的晶元就不一定友那么好了

网友N:
看你用什么LED,照明用的灯珠一致性不错,用恒流驱动。

网友:
LED灯
并联有并联的好
串联有串联的好

如果是串联,如果坏掉一个,其他的LED也跟着不亮,但是并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并联优胜

但是如果并联,就需要均衡电流,串联就不要均衡电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串联优胜

所以,在实际工程当中,串联并联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