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想请教下大神TLE4254芯片的EN引脚接收到的是高电平还是低...

楼主(2017-01-16):
想请教下大神,U3-19连接单片机引脚,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能是TLE4254导通,TLE4254的EN引脚接受到高电平导通芯片。想问问这个三极管是做开关管还是放大管,我查了芯片资料,三极管内部自带两个10K的电阻,感觉不是简单的开关作用,求大神解惑

网友A:
高电平啊;

改成NPN三极管;

网友B:
高电平,三极管截止,使能脚为高,从而进行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啊;

改成NPN三极管;

谢谢大神,为什么改成NP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三极管截止,使能脚为高,从而进行稳压

谢谢大神,想问问这个三极管是做开关管还是放大管,我查了芯片资料,三极管内部自带两个10K的电阻,感觉不是简单的开关作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看看波形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