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因为误修改了时钟导致flash不能写入程序了,先遇到如...

楼主(2017-01-16):
现在想恢复出厂设置,运行 Msp432_factory_reset 也不能成功,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按理说烧写时用的不是msp432的时钟,应该没关系啊

网友B:
时钟信号源的问题?

网友B:
重新复位也不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C:
这个还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msp432能保存设计?

网友D:
你是在程序修改时钟?

网友D:
重新下载一个例程也不行吗?

网友:
MSP432产品在Flash部分可以同时读和写,怎么写不了?

网友:
是不是flash存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