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距离低压电力电缆上如何载波传输功率

楼主(2017-01-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力线取电+蓄电池,

网友B:
2000km长的380V电力电缆,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是不是你见过?

网友C:
楼主应该指的是2KM,建议还是2楼的蓄电池方案,如果停电时间很长,可以考虑用太阳能板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线取电+蓄电池,

这个方案也考虑过,未找到能适用于120℃高温环境的充电电池。

网友D:
电力载波在固定负载下较好解决,通讯用载波,电源可以直接用380进行隔离变换,载波控制在1M以下即可,不要落在50HZ(或60Hz)的倍频下

网友E:
直接从380上取电。

网友F:
平时用380V,检测到380V掉电时,再供载波。
给380V上加载波会很难,但给空载的电线上加载波容易。

会有个切换时延,用个超级电容搞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也考虑过,未找到能适用于120℃高温环境的充电电池。

电池不能耐高温,那么你的线路板怎么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不能耐高温,那么你的线路板怎么耐高温的?

线路板上的元器件均采用的是高温器件。
不知道充电电池有没有能耐高温?目前没有找到。

网友H:
必须加后备电源,不宜考虑什么载波,后备电源用UPS即可,直接连接在供电线路上。

网友I(2017-07-17):
解决高温工作的问题,好解决。关键是你的2000米通讯怎样实现?通讯距离可以保证达到吗?

网友I:
可以的话请联系:lmfei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