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1-16):
mega128 ADC工作在差分模式时,差分通道0,1.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信号测试,当幅值电压大于0.74V左右时,电压有半周被钳制在0.74V,即此时再增加电压的幅度到1V,2V,时有半周的电压一直保持幅度小于0.74V,各位这是硬件的问题吗?我换了别的通道结果也是一样的,甚至同种类型的板子结果是一样的。还是软件的设置上的问题呢

网友A:
自己看下手册
对于差分输入 最大差分电压是多少?

楼主:
手册P306页差分输入电压VDIFF范围是-VREF/Gain------VREF/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