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路DC12V电源,想分成两路稳定输出

楼主(2017-01-16):
(无正文)

楼主:
电路系统是12V/1A

网友A:
想要避免什么样的“干扰”?
是怕“电路系统”干扰卤素灯?还是怕卤素灯干扰“电路系统”?
如果你的DC12V电源足够稳定且容量足够,并且卤素灯不是频繁开关,对电路系统也不会有什么干扰。
同样,电路系统的那一点干扰也不会对卤素灯造成明显的影响。
只要这两路负载最好都直接从DC12V的输出端直接拉线过去,引线不要相互重合。

网友B:
你的DC+12V从哪来的

楼主:
直接由一个电源模块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由一个电源模块输出

从电源模块引出,各走各的线

网友C:
如果只是卤素灯开的时候电压跌落,试试在电路系统前加二极管

网友D(点评):
这个法子比较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要避免什么样的“干扰”?
是怕“电路系统”干扰卤素灯?还是怕卤素灯干扰“电路系统”?
如果你的DC12V ...

从同一个电源输出端拉线出来,即便是接出端就开始分线,还是可能会有相互之间的干扰问题啊,这是电源自身性能的问题吗?

网友E:
DC/DC,如金生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