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77S不启动

楼主(2017-01-16):
我自己设计的DSP28377S的PCB板,参考TI的。GPIO72 GPIO84已经上拉,而且示波器测量3.3V。RST信号用RC复位电路。目前用V3仿真器烧进去OK,但是脱机不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烧写用的是FLASH.CMD文件。

网友A:
我用了28377S的EVM板     是可以的
你在对比一下    主要是BOOT引脚

网友A:
上电后  不运行  你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B:
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B:
你烧写到ram里面了吗?

网友C:
检查一下BOOT引脚

网友D:
脱机不运行就是没有下载程序

网友D:
你的程序下载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