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被干扰,现场可否这样处理

楼主:
直接上图

传感器到仪表的线长3米,使用的是双绞双屏蔽导线,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mV级的差分模拟信号。
仪表是24V供电,传感器的屏蔽接仪表的0V(B点), 只要电磁阀启动,传感器就可能被干扰,导致
仪表偶尔显示错误。      试过的方法:  传输导线加磁环,传输导线的仪表端加滤波,
电源线加RC大滤波,电源线加磁环, 均没有明显效果。
最后方法: 将传输导线的屏蔽端和传感器外壳连接(A点),传感器外壳是锌合金,差不多相当于等电位
连接。        这种方法明显有效,  我的担心是这种连接0V和机床连接了,出现漏电之类的,有什么后果。

(这种方法是参考国外的一款设备,他们0V直接和外壳连接的。)

网友A(2017-01-17):
传感器信号经过调制之后再经过3m线传输好像妥当点吧

网友B:
只要保证所有的地都跟大地可靠相连即可。按要求,机床设备之类必须可靠接大地的。

网友C:
0V接地正常。

网友D:
要记住!…
               干扰分电磁辐射、和电纹线路

网友E:
如果可以的话,先把信号放大后再传输吧,电流传输会好些

网友F:
如果机床设备金属外壳可靠接真大地(不是市电PE),而且开关电源~220V输入串联有漏电保护器(准确讲:剩余电流断路器),楼主接地方式就可以。

网友G:
现在是解决问题了,不知道其他环境里会不会出现问题或其它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传感器用电流传输。

网友H:
传感器与机壳绝缘 ?试试  使屏蔽线与屏蔽盒之间悬浮  一点接地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