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中断时系统时钟到底走不走

楼主(2017-01-16):
这两天这个问题一直困咬着我。使我总想不明白。我的问题是UCOS一进入中断对吧,我这个中断我一但超过了系统时钟,比如10MS,那么系统时钟还走不走,不走应该对吧,那么,UCOS的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这时我从中断返回,它又自动跳对么?????

网友A:
系统时钟是一直在走的,我们自己做基于cortex-M芯片的soc,通过FPGA仿真可以看得到。虽然另外一个中断服务程序超过了10ms,系统时钟只是每隔10ms去向CPU申请一次中断,CPU去仲裁先执行哪个中断,不管CPU的仲裁结果如何,不影响系统时钟的运行。系统时钟模块只知道计数器计数到0了之后置起请求中断标志位,然后重装,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是一直在走的,我们自己做基于cortex-M芯片的soc,通过FPGA仿真可以看得到。虽然另外一个中断服务 ...

谢谢大神回答,分给你了

网友A:
太客气了,谢谢你的2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客气了,谢谢你的20分

那啥,明天结,好像当天,就是结不了,放心,我忘不了

网友A:
不要紧,我还真没想过赚取版主的积分呢,只是正好看到了就回复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紧,我还真没想过赚取版主的积分呢,只是正好看到了就回复了下

呵呵

网友B:
关键是看“丢不丢中断”!
在一般的CPU中,一个中断的“中断标志”只有1 bit,就是说,该标志只能记住“无”或“有”两种情况,而无法记住“累积”的中断次数。如果在该中断标志已置位的情况下,CPU又侦测到符合中断的条件,那么从逻辑上看,新的中断就“丢失”了。
举个例:A、B两个中断,A中断的优先级高于B中断,A中断的处理时间内发生了“两次”B中断,当A中断返回后,CPU仅仅会执行“一次”B中断服务,很明显,B中断丢失了一次。
对于绝大多数系统来说,丢失中断都是有负面影响的,有的还是不可接受的,象时钟节拍之类的,丢失了中断,计数就少了,看起来时间就慢了。

网友C:
这就要看中断优先级了,中断函数优先级低于系统时钟的都不影响时钟中断,高于系统时钟的中断就会出现楼上的情况
所以中断函数一般要求简洁,不要长时间运行。

网友D:
还是想想怎么把你那超过心跳周期的中断优化掉吧,

网友E:
楼主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UCOS的中断,用户可使用的中断优先级是从3级开始的,那么还有0,1,2级呢~看看就了解了 嘿嘿~

网友F:
心跳停了能活?

网友G:
明显找系统的茶

你这个茶毛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UCOS的中断,用户可使用的中断优先级是从3级开始的,那么还有0,1,2级呢~看看就了 ...

正解   ucos是有说明的  用户中断优先级从3开始  用户尽量不要使用0 1 2
所以时钟走不走  看你打不打断时钟的节拍了   也就是用户中断优先级不要超过时钟节拍的优先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正解   ucos是有说明的  用户中断优先级从3开始  用户尽量不要使用0 1 2
所以时钟走不走  看你打不打断 ...

时钟走不走跟有没有中断,与用户中断优先级是否超过时钟节拍优先级没有任何的关系,即便系统节拍中断为最低优先级的中断,也不会影响其准确的运行与计时。即,一旦开启了系统时钟节拍,只要不关掉,它会永远的运行下去,一个系统时钟节拍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UCOS的中断,用户可使用的中断优先级是从3级开始的,那么还有0,1,2级呢~看看就了 ...

时钟走不走跟有没有中断,与用户中断优先级是否超过时钟节拍优先级没有任何的关系,即便系统节拍中断为最低优先级的中断,也不会影响其准确的运行与计时。即,一旦开启了系统时钟节拍,只要不关掉,它会永远的运行下去,一个系统时钟节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