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CAN通讯问题

楼主(2017-01-16):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28335的CAN通讯如何设置寄存器,才能使得发送之后没有收到应答的情况下,不再重新发送?我现在做实验过程中发现,如果CAN总线上没有其他节点或者发送信息的节点没有收到应答信号,该节点就会重复发送信息,本来是定时10ms发送一次信息,没有收到应答时用示波器观察CANTX引脚的波形一直有,收到应答时才会呈现10ms为周期的波形。现在想让28335每隔10ms定时发送一次数据,没收到应答也不再重新发送,设置CAN模块的什么寄存器能实现呢?如果有知道的大神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总线上其他设备的CAN频率是不是还没设置成相同的

网友B:
这个是消息应答的问题吗?

网友B:
CAN模块的通信频率对吗?

网友C:
这个是第一次通信能够收到数据吗

网友C:
CAN通信节点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总线上其他设备的CAN频率是不是还没设置成相同的

重复发送数据的问题

网友D:
节点太多了吧。

网友E:
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F:
使用lookup自测这个程序了吗?

网友F:
CAN的节点设计也很重要。

网友G:
这个好像是会一直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使用lookup自测这个程序了吗?

这个有自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使用lookup自测这个程序了吗?

是配置哪个寄存器实现的?

网友I:
配置28335的CAN总线模块波特率

网友I:
在不同的系统中,CAN 总线的波特率可以不同

网友J:
通信频率对吗

网友K:
这个不是通过寄存器的实现吧

网友K:
CAN不是有自动发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