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众拳【STM8入门】第31讲 STM8 CAN总线标识符过滤实验

楼主(2017-01-16):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31讲   STM8 CAN总线标识符过滤实验
31.1 CAN控制器原理图
31.1 CAN控制器接口
    CAN协议里,报文的标识符不代表节点的地址,而是跟报文的内容相关的。因此,发送者以广播的形式把报文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节点在接收报文时,根据标识符(CAN ID)的值决定软件是否需要该报文;如果需要,就拷贝到SRAM里;如果不需要,报文就被丢弃且无需软件的干预。
31.2 实验目的
通过对CAN过滤器的设置,屏蔽总线上其他无用的报文,只接收自己需要的报文。  标识符过滤模式
31.2.1  标识符过滤模式
每个过滤器组的位宽都可以独立配置,以满足应用程序的不同需求。根据位宽的不同,每个过滤器组可提供:
  ─  1 个 32 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0]/EXTID[28:18]、IDE、EXID[17:0]和 RTR 位;
  ─  2 个 16 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0]/EXTID[28:18]、IDE 和 RTR 位;
  ─  4 个 8 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3]/EXTID[28:21],其他位可以不用关心;
  ─  1 个 16 位过滤器和 2 个 8 位过滤器,具体的过滤器描述如上16位和8位过滤器描述。
FMLx位定义该寄存器组的低半组(CAN_FxR1-4寄存器)的模式,
FMHx位定义该寄存器组的高半组(CAN_FxR5-8寄存器)的模式。
31.2.2  32位过滤器组设置
FMHx=0 高位寄存器工作在屏蔽位模式。FMLx =0 低位寄存器工作在屏蔽位模式。
FMHx=1 高位寄存器工作在标识符列表模式。FMLx =1 低位寄存器工作在标识符列表模式。
FMLx和FMHx位必须拥有相同的值以确保4个屏蔽位/标识符过滤器位处于相同的模式。
31.2 32位过滤器图31.1 CAN控制器接接口
“STID”代表标准数据帧;
“EXID”代表扩展数据帧;
“RTR”如果为0代表数据帧,如果为1代表远程帧;
“IDE”如果为0代表标准帧,如果为1代表扩展帧;
STM8的CAN有1个FIFO,每组过滤器组必须关联这一个FIFO.且复位默认就关联到FIFO。所谓"关联",是指假如收到的报文从某个过滤器通过了,那么该报文会被存到该过滤器相连的FIFO。
31.3 程序文件设计   31.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CAN总线标识符过滤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LED_Demo1();//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1()函数
    //LED_Demo2();//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2()函数
    //UART1_Printf_Demo();
    //CAN_SendData_Demo2();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CAN_Configuration();//调用CAN初始化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31.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31.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can.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1.3.4  can.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CAN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CAN初始化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初始化CAN波特率为1M      CAN_Init(CAN_MasterCtrl_AllDisabled,CAN_Mode_Normal,CAN_SynJumpWidth_1TimeQuantum,CAN_BitSeg1_11TimeQuantum,CAN_BitSeg2_4TimeQuantum,1);
    //配置CAN第0组过滤器为屏蔽模式。但是屏蔽位都设置为0,所以相当于没启动屏蔽功能。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0,ENABLE,CAN_FilterMode_IdMask,CAN_FilterScale_32Bit,0,0,0,0,0,0,0,0);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1,ENABLE,CAN_FilterMode_IdMask,CAN_FilterScale_32Bit,0x02,0x40,0,0,0xFF,0xF8,0,0);     屏蔽滤波//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2,ENABLE,CAN_FilterMode_IdMask,CAN_FilterScale_32Bit,0,0x08,0x24,0x68,0xFF,0xFF,0xFF,0xFE);   屏蔽滤波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3,ENABLE,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Scale_32Bit,0x02,0x40,0,0,0x03,0x40,0,0); // 所过滤的ID号是:Ox12和Ox1A  列表功能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4,ENABLE,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Scale_32Bit,0,0x08,0x24,0x68,0,0x08,0x34,0x68); //所过滤的ID号是:Ox1234和Ox1A34  列表功能
    //使能CAN接收中断功能
    CAN_ITConfig(CAN_IT_FMP,ENABLE);
}
/***************************************************************************
*   函 数 名: CAN_RecvData_Demo1
*   功能说明: CAN数据转发实验例程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AN_RecvData_Demo1(void)
{
    u32 id;
    CAN_Id_TypeDef ide;
    CAN_RTR_TypeDef rtr;
    u8 data[8];
    u8 dlc,i;
    CAN_Receive();//读取缓存中的数据
    id=CAN_GetReceivedId();//读取ID号
    ide=CAN_GetReceivedIDE();//读取帧类型(标准或扩展)
    rtr=CAN_GetReceivedRTR();//读取帧类型(数据或远程)
    dlc=CAN_GetReceivedDLC();//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数

    for(i=0;i<dlc;i++)
    {
        data=CAN_GetReceivedData(i);//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到自定义数组里
    }
    CAN_Transmit(id,ide,rtr,dlc,data);//把接收到的数据转发出去(包括ID号、帧类型和数据)
}
/***************************************************************************
*   函 数 名: CAN_SendData_Demo2
*   功能说明: CAN数据发送实验例程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AN_SendData_Demo2(void)
{
    u8 data[8];//定义CAN发送数组
    data[0]=0x11;
    data[1]=0x22;
    data[2]=0x33;
    data[3]=0x44;
    data[4]=0x55;
    data[5]=0x66;
    data[6]=0x77;
    data[7]=0x88;
    //发送标准数据帧
    CAN_Transmit(0x12,CAN_Id_Standard,CAN_RTR_Data,8,data);
    delay_ms(1000);//延时1秒钟
    //发送扩展数据帧
    CAN_Transmit(0x1234,CAN_Id_Extended,CAN_RTR_Data,8,data);
    delay_ms(1000);//延时1秒钟
    //发送标准远程帧
    CAN_Transmit(0x12,CAN_Id_Standard,CAN_RTR_Remote,0,data);
    delay_ms(1000);//延时1秒钟
    //发送扩展远程帧
    CAN_Transmit(0x1234,CAN_Id_Extended,CAN_RTR_Remote,0,data);
    delay_ms(1000);//延时1秒钟
}
/***************************************************************************
*   函 数 名: CAN_RecvData_Demo3
*   功能说明: 接收命令控制LED灯实验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楼主:
***************************************************************************/
void CAN_RecvData_Demo3(void)
{
    u32 id;
    CAN_Id_TypeDef ide;
    CAN_RTR_TypeDef rtr;
    u8 data[8];
    u8 dlc,i;
    CAN_Receive();//读取缓存中的数据
    id=CAN_GetReceivedId();//读取ID号
    ide=CAN_GetReceivedIDE();//读取帧类型(标准或扩展)
    rtr=CAN_GetReceivedRTR();//读取帧类型(数据或远程)
    dlc=CAN_GetReceivedDLC();//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数
    for(i=0;i<dlc;i++)
    {
        data=CAN_GetReceivedData(i);//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到自定义数组里
    }
    if(ide==CAN_Id_Standard && rtr==CAN_RTR_Data)//标准数据帧
    {
        if(data[0]==0x01) LED1_L;//点亮LED1发光二极管
        if(data[1]==0x01) LED2_L;//点亮LED2发光二极管
        if(data[2]==0x01) LED3_L;//点亮LED3发光二极管
    }

    if(ide==CAN_Id_Extended && rtr==CAN_RTR_Data)//扩展数据帧
    {
        if(data[0]==0x02) LED1_H;//熄灭LED1发光二极管
        if(data[1]==0x02) LED2_H;//熄灭LED2发光二极管
        if(data[2]==0x02) LED3_H;//熄灭LED3发光二极管
    }
    if(ide==CAN_Id_Standard && rtr==CAN_RTR_Remote)//标准远程帧
    {
        for(i=0;i<8;i++)
        {
            data=i;
        }

        CAN_Transmit(id,CAN_Id_Standard,CAN_RTR_Data,8,data);//发送标准数据帧
    }
    if(ide==CAN_Id_Extended && rtr==CAN_RTR_Remote)//扩展远程帧
    {
        for(i=8;i<=0x0F;i++)
        {
            data[i-8]=i;
        }
        CAN_Transmit(id,CAN_Id_Extended,CAN_RTR_Data,8,data);//发送扩展数据帧
    }
}
31.3.5  can.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CAN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CAN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CAN初始化函数

void CAN_RecvData_Demo1(void);//CAN数据转发函数

void CAN_SendData_Demo2(void);//CAN数据发送函数

void CAN_RecvData_Demo3(void);//接收命令控制LED灯实验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1.3.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设计串口通讯软件是为了通过串口uart1能把CAN通讯数据输出到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能直观的看到通讯数据是否和设计一致。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1.3.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1.3.8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1.3.9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1.4 实验过程

   我们使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来实现CAN通讯调试过程,打开串口后,在接收区会有两条提示信息,包括CAN控制器型号、通道等等;接着要设置波特率,波特率默认值是5KBPS,我们要设置为1MBPS

31.3 CAN通讯监视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