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众拳【STM8入门】第32讲 STM8 ADC工作原理

楼主(2017-01-16):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32讲   STM8 ADC工作原理
32.1 ADC概述
    模数转换器即A/D转换器,或简称ADC,是指将一个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的电子元器件。通常的模数转换器是将一个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输出的数字信号。由于数字信号本身不具有实际意义,仅仅表示一个相对大小。故任何一个模数转换器都需要一个参考模拟量作为转换的标准,比较常见的参考标准为最大的可转换信号大小。而输出的数字量则表示输入信号相对于参考信号的大小。
    A/D转换的作用是将时间连续、幅值也连续的模拟量转换为时间离散、幅值也离散的数字信号。因此,A/D转换一般要经过取样、保持、量化及编码4个过程。
32.2 STM8 ADC主要功能
ADC1和ADC2的功能如下:
●10位的分辨率
●有多达16个外部输入通道。实际外部通道的数量取决于MCU封装大小。
●单次和连续的转换模式
●可编程的(转换频率的)预分频:f MASTER可以被分频2到18
●可以选择ADC专用外部中断(ADC_ETR)或者定时器触发信号(TRGO)来作为外部触发信号
●模拟放大,带外部参考引脚(VREF+和VREF-)的产品支持模拟能,在模拟放大中,可通过减**电压来提供更大的分辨率。参考电压范围(2.75V到VDD)
●转换结束时可产生中断
●灵活的数据对齐方式
●ADC输入电压范围:VSSA ≤ VIN ≤ VDDA
32.3 引脚描述
32.1 ADC功能相关引脚描述列表
32.4  ADC 时钟
ADC 的时钟是由f MASTER 时钟经过预分频后供给的。时钟的预分频因子是由 ADC_CR1寄存器的SPSEL[2:0]决定的。
32.2 分频及预分频选择位
32.5  数据对齐
1.右对齐:8个低位数据被写入ADC_DL寄存器中,其余的高位数据被写入ADC_DH寄存器中。读取时必须先读低位再读高位。
32.3 数据右对齐格式
2.左对齐:8个高位数据被写入ADC_DH寄存器中,其余的低位数据被写入ADC_DL寄存器中。读取时必须先读高位再读低位。
32.4 数据左对齐格式
32.6 剑齿虎实验板ADC集成情况
   剑齿虎开发板软件来集成了可调电位器和光敏电阻两种ADC输入传感器。同学们可以通过它们学习ADC模拟量输入的程序设计方法。
32.5 剑齿虎开发板集成的ADC模拟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