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众拳【STM8入门】第33讲STM8 电位器ADC输入实验

楼主(2017-01-16):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33讲   STM8 电位器ADC输入实验
33.1 精密电位器接口原理图
33.1 精密电位器接口电路图
    电位器用作变阻器时,应把它接成两端器件,这样花电位器的行程范围内,便可获得一个平滑连续变化的电阻值。当电源电压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在电位器的行程范围内就会得到一个平滑的连续变化的电压值。由PF0引脚输入到CPU芯片内部。
33.2 实验目的
熟悉并掌握模拟量ADC转换器的单次采集和循环采集方法。
33.3 程序文件设计   33.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电位器ADC输入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DWQ_SINGLE_Demo1();//调用电位器采集函数
    delay_ms(1000);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DWQ_SINGLE_Configuration();//电位器模拟量通道配置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33.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33.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adc.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3.3.4  adc.c文件中的程序
STM8库函数参考手册中能查到ADC初始化函数手册中可以查到ADC转换分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采用不同的转化方式,在程序结构上会有差别,具体请看程序段说明。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转换模式Table 124. 给出了该参数可取的值
Table 124.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描述
ADC2_CONVERSIONMODE_SINGLE
单次转换
ADC2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连续转换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DWQ_SINGLE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电位器模拟量通道配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WQ_SINGLE_Configuration(void)
{
    //初始化配置ADC2模拟量转换器
  ADC2_Init(ADC2_CONVERSIONMODE_SINGLE,ADC2_CHANNEL_10,ADC2_PRESSEL_FCPU_D18,ADC2_EXTTRIG_TIM,DISABLE,ADC2_ALIGN_RIGHT,ADC2_SCHMITTTRIG_CHANNEL10, DISABLE);//单次转换
    ADC2_Cmd(ENABLE);//使能ADC2模拟量转换器
}
/***************************************************************************
*   函 数 名: DWQ_SINGLE_Demo1
*   功能说明: 电位器模拟量采集实验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WQ_SINGLE_Demo1(void)
{
    u16 adc_Value=0;
    ADC2_StartConversion();//因为再初始化中设置的是单次转换,所以在实验例程中每次都要调用转换函数开始转换
    adc_Value=ADC2_GetConversionValue();//获得转换结果
    printf("电位器数值:%d\r\n",adc_Value);//转换结果打印输出
}
33.3.5  adc.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ADC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ADC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DWQ_SINGLE_Configuration(void);//电位器模拟量通道配置
void DWQ_SINGLE_Demo1(void);//电位器模拟量采集实验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3.3.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设计串口通讯软件是为了通过串口uart1能把电位器模拟量数值输出到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能直观的看到通讯数据是否和设计一致。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3.3.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3.4 实验过程
   我们使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来监控ADC模拟量转换过程,可以看出随着电位器的不断调节,输出到计算机上的裸数据值在连续不断变化,变化范围是0~1023
33.2 ADC模拟量转换监视界面

网友A(2017-11-30):
有视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