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分频

楼主(2017-01-16):
对PWM信号分频,要求输出占空比和输入PWM信号一致,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好方案?高速芯片去检测再分频还原这个成本太高,有没有直接通过硬件或者数字电路就可以实现的好方法?

网友A:
楼主,分频后频率剩下1/2,那么原来两个码片要去掉一个,那么如何决定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频后频率剩下1/2,那么原来两个码片要去掉一个,那么如何决定取舍? ...

所以真正分频的思路是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

这么说是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