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2811输入电流,3.3V升压至10V电路

楼主(2017-01-16):
1、TPS2811的的输入电流是多少?我看文档里写的是0.2uA,真的是这么小吗? tps2811.pdf (1.7 MB) ,就是下图中的VDD10V的引脚。
2、VDD10V的10V电压,因为开发板的供电是3.7V的电池,所以需要升压,有没有什么升压芯片或者电路推荐的?之前一直找,但是都看不太懂,multisim里很多元件也找不到,不知道那些电路到底能不能成功,所以现在头挺晕的,希望能推荐一个肯定能成功,同时能提供给上图的TPS2811的电路,让我研究研究。谢谢各位!

网友A:
那个电流是1IN和2IN两个脚的电流。因为它们是MOS输入又不带上拉或下拉电阻,所以电流很小。
不是VDD10V的电流。VDD10V的电流取决于负载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流是1IN和2IN两个脚的电流。因为它们是MOS输入又不带上拉或下拉电阻,所以电流很小。
不是VDD10V的电 ...

负载是两个超声波换能器,超声波换能器的中心频率是500KHz,10V驱动,电流应该是1A(不确定)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输出电流需求多大?可以看看MPS的电源芯片,MP3213或者MP1542
我是MPS代理商FAE,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QQ:624081694

网友B:
规格书参考附件

网友A:
如果你是遇到困难寻求帮助,你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把电路图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