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02 HALL速度采样的捕获方式

楼主(2017-01-16):
各位大侠:
      F2802采用3个HALL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必须用CAP捕获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捕捉方式

网友A:
也可以通过过零比较电路后用io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通过过零比较电路后用io中断

暂时硬件没法改

网友B:
直接IO驱动呢

网友B:
Hall传感器用的是什么?

网友C:
直接IO驱动呢

IO驱动不了吧

网友D:
通过CAP捕获是不是简单一些

网友D:
可以通过定时器进行扫描试试

网友E:
定时器扫描。

网友E:
最简单的 还是捕获模式。

网友F:
Hall传感器用的是什么?
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

网友G:
使用定时扫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通过CAP捕获是不是简单一些

看楼主的意思不想用这种方法

网友H:
设计的元简单越合适的,,捕获模式的进行处理信号。

网友I:
这个数据的处理方式的采用捕获比较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