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阻带来的困惑。

楼主(2017-01-16):
如图,见RS1,想问下 这个IC  VinSense脚的电阻的作用,是否可以省略,然后这个电阻取消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保险电阻,短路保护。

网友B:
没找到这个电源管理ic的资料,建议参考手册看是否必要用这个电阻

网友C:
电流采样的,你看芯片上有sense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这个电源管理ic的资料,建议参考手册看是否必要用这个电阻

群主,手册是我们写的,我现在就想问哈电路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有侦测,防止MOS管过电流。

就是过流检测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主,手册是我们写的,我现在就想问哈电路知识。

汗,你们还生产电源管理ic啊?
我最近有个项目,用到一个太阳能充电蓄电池的电源管理ic,要求:工业级,高稳定性。有没有推荐的ic

网友B:
电源管理ic的sense引脚一般是电流取样的。。
但你们自己的ic,觉得应该看看内部设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你们还生产电源管理ic啊?
我最近有个项目,用到一个太阳能充电蓄电池的电源管理ic,要求:工业级, ...

新开的项目。群主,我们现在就3款,规格书等会给你。

网友E:
完善的保护功能用的

网友F:
楼主自己是设计IC的,能不能去掉你们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自己是设计IC的,能不能去掉你们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哈哈,他这么一问都没人敢用这个芯片了。。。

网友H:
广告,全是套路

网友I:
自已的IC还要问别人,不明觉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这个电源管理ic的资料,建议参考手册看是否必要用这个电阻

他是在写参考手册,没有现成的参考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自己是设计IC的,能不能去掉你们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表示我不懂啊!我又不是主要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他这么一问都没人敢用这个芯片了。。。

用不用都跟我没关系,反正又不是我卖,我搞明白这个电路知识就行了。

楼主:
你觉得是广告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善的保护功能用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已的IC还要问别人,不明觉粟

你自己写的程序,画的板子不会的时候,没有问论坛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他是在写参考手册,没有现成的参考手册的

菜鸟不会写,不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