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C问题

楼主(2017-01-16):
大家好,下面是我的RTC代码,        软件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rtc_stime.year=0x30了,其他的都清零了。
变成:2048-0-0 0:0:0
void Read_Time(void)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RTC_DateStruct);
        rtc_stime.year = 0;
        rtc_stime.month = 0;
        rtc_stime.day = 0;
        rtc_stime.hour =0;
        rtc_stime.min = 0;
        rtc_stime.sec = 0;

        rtc_stime.year = RTC_DateStruct.RTC_Year;
        rtc_stime.month = RTC_DateStruct.RTC_Month;
        rtc_stime.day =  RTC_DateStruct.RTC_Date;

        rtc_stime.hour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rtc_stime.min = 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
        rtc_stime.sec = 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if DUG_RTC > 0
                        printf(" rtc time %02d-%02d-%02d %02d:%02d:%02d   \r\n ",rtc_stime.year,rtc_stime.month,rtc_stime.day,rtc_stime.hour,rtc_stime.min,rtc_stime.sec);
         #endif
}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是BCD码,你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是BCD码,你搞错了?

不会是BCD问题,我程序有时运行几天也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程序只是读取时钟,并没有去设置RTC。还是会变成20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