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我的芯片是不是坏了

楼主:
为什么我发送数据 USART DR寄存器一直为零 DEBUG看的

网友A(2017-01-16):
发送寄存器是“只写”的,写过去的数据无法在自己这边看到。

网友B:
发送完后自动清零

网友B:
当你看到的时候说明已经发出去了,所以为0,你可以看看那边收到没,如果收到了,你这当然看不到有数据了。太快了。

网友C:
以I/O为准(当然,如果你的AF设置不对,I/O也不会有反应)
开中断吧

网友D:
只要能通信就说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