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选择差分信号?

楼主(2017-01-16):
如图所示,想通过FPGA做个逻辑,使In3P和In3N输出的差分信号,在一定的控制条件下,为in1的差分输入信号或者in2的差分输入信号?
怎么写逻辑?

网友A:
可能是我理解的不够。。。。做一个开关不就行了么??

网友B:
blog.csdn.net/github_33678609/article/details/53789063, 你可以看下我的blog,这个是操作差分输入和差分输出的方法,将差分信号输入转换成signal然后转换成差分输出。我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理解的不够。。。。做一个开关不就行了么??

我的意思就是想做个选择开关,关键是这个差分信号怎么处理,如果是单端信号直接处理肯定没问题,差分的话我没弄过,所以来问问有经验的人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og.csdn.net/github_33678609/article/details/53789063, 你可以看下我的blog,这个是操作差分输入和差 ...

这样信号有没有损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信号有没有损失啊?

你指的信号损失是数据丢失吗?还是。。?这样的操作是专门的语法来操作差分输入和输出。
1、对于差分的输入和输出的操作过程中,应该不存在损失的情况
2、对于内部差分信号转换成普通信号后的操作会不会数据丢失就看你自己怎么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信号损失是数据丢失吗?还是。。?这样的操作是专门的语法来操作差分输入和输出。
1、对于差分的输 ...

主要是相位问题,时延要是固定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相位问题,时延要是固定就好~

相位,之前我用的时候没遇到相位的问题。

网友C:
输入接口上用两个IBUFDS将输入差分转成单端信号,再用逻辑做复选,然后将选择结果用OBUFDS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接口上用两个IBUFDS将输入差分转成单端信号,再用逻辑做复选,然后将选择结果用OBUFDS输出。 ...

FPGA直接在端口上可以把差分转成单端的。FPGA内部的逻辑肯定不处理差分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PGA直接在端口上可以把差分转成单端的。FPGA内部的逻辑肯定不处理差分信号。
...

IBUFDS和OBUFDS就是端口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