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参考书上的这个结论是错的还是我想错了?

楼主(2017-01-16):
如图,求教第一个等式(对应图4.52a)是否有误?
Vb(基极)=Ve+0.6V
Ib=(Vcc-Vb)/R1=(Vcc-0.6)/R1    才对吧
顺便感觉PNP的水模型也是错的

网友A:
奇葩教材。。。。。。。
撕掉比较好。

网友B:
这书可以扔掉了,

网友C:
理解能力差,表示看不懂。

网友D:
“水暖工”专用....

网友E:
你自己写的算式才是对的,书可以烧了吧。PNP的模型是奇葩,水不会从右边直接走了么?右边宽啊!

网友F:
这么一个模型,还是很有创意的。可惜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么一个模型,还是很有创意的。可惜不对!

这个没有创意,因为这种模型早就有了,现在的书很少提了,所以乍一看,感觉奇葩。
古时候的真空管开始,到将来的可能的高级器件,古人早就给起了个统一名字,叫valve,这个名字起的多好哇!现代人反而理解不了,感觉太低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