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个字符串显示就不能采集数据

楼主(2017-01-16):
我做了个labview采集单片机的串口,结果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没有错,但是发到labview这里就变成高低位倒过来了,或是少收了一个数一样。
更奇怪的是我想加个字符串显示模块看下十六进制的数据,加了就收不到。而且这个还是仿造示范程序加的。这里配上程序给大家帮忙参考下。。烦死。我用虚拟串口这些,局部的测试都没问题的。。

网友A:
放错地方了。应该放到LABVIEW板块啊

网友A:
可以先把波特率调小一点,看你收一个数据还要同时处理这么多。

网友A:
串口通信已经是非常普通的操作了。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错地方了。应该放到LABVIEW板块啊

现在我labview可以连那个串口显示了,显示确实是倒过来的感觉。 我就是想把单片机发过来的两个字节发到labview这里然后合并。因为事先我的单片机和串口调试有过测试,labview也和模拟的串口有测试。俩个都没问题。可是一连单片机和labview 连续收发就倒过来了。版块发错了 做懵了,那个CH340也挡着我另个接口,要不我就直接硬件仿真一个个看了。。。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labview可以连那个串口显示了,显示确实是倒过来的感觉。 我就是想把单片机发过来的两个字节发到la ...

一方面,你先用单片机和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连一下,看是否数据发送正确。
如果正确接收,就另一方面,你从网上找一个标准的LABVIEW串口收发程序和单片机连一下,看是否数据收发正常,如果正常,就在这个标准串口收发程序上修改你所要实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