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传导测试,低频段超标,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楼主(2017-01-17):
第一次去做EMI相关测试,其中传导测试时,低频超频没有通过。下面两幅图是测试导出的数据。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思路?是一款LED显示屏(9*11的led点阵),电源ic用的是TI的LM2596S-5.0

网友A:
找个好点的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点的外接电源

我拿去做测试的是0-60V可调电源,大概600元左右买来的,应该不差的吧
所以可以排除电源?

网友B:
D10、GND处串联个共模电感,甚至串联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GND处串联个共模电感,甚至串联2个。

可以试试

网友C:
低频段相对好处理,X电容加大,加些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段相对好处理,X电容加大,加些电感

嗯,不过我这个是DC-DC电源,我加了个共模电感,在电感前并了个220uf的电解。年后再去测一下。

网友D:
像是150K的各次谐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像是150K的各次谐波

145K左右

网友D:
输入电容偏小

网友E(2017-03-03):
低频绝大多数时候是电源问题,虽然外接的现成电源但是板子上电源滤波不可忽视,低频处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大器件的参数,如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等,具体加大哪个要折中处理

网友E:
补充一下,关于此类传导试验。首先,属于共模干扰。其次,属于传导骚扰,通过线缆进入,少部分高频部分通过场辐射感应进入PCB或线缆然后在进入系统。干掉干扰的方式,总的来说就是疏和堵以及减少耦合路径。疏:通过Y电容把干扰疏通回源头,电容的选择根据频率来选择,再者结合L构成LC的曲线选择。堵:吸收和滤波,吸收用铁氧体或者高性能非晶磁环,滤波用LC方式最为有效。减少耦合:从环路考虑,不论是线缆还是板子layout,考虑走线和单板地,线缆和大地,单板地和大地之间的环路。低频处,建议选用锰锌铁氧体,磁导率6K以上,绕线多绕,尽量避开磁饱和。高频:尽量选用镍锌铁氧体,磁导率在几百的即可,绕线不可太多,还要考虑绕线时的缝隙造成的漏感,如果是几十M到上百M用磁夹紧紧包裹线缆也可。一般像此类传导,着重处理电源线,地尽量保持高效的通路和低阻抗。若有信号线试验,信号线着重处理高频干扰。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好搞。很明显是IC的振荡频率。
阻断传输途径立马解决。

网友G:
阻断传输途径

网友H:
输入端和输出端传电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关于此类传导试验。首先,属于共模干扰。其次,属于传导骚扰,通过线缆进入,少部分高频部分通过 ...

传导骚扰中也有差模成分吧,并不一定都是共模

网友J(2017-04-27):
传导低频干扰一般都是电源部分出来的。在电源的输入前端加X电容或者差摸电感。
看测试数据好像是电源开关的时钟倍频过来的,建议如果是内置电源的话做好电源和其他电路的隔离屏蔽。

网友K(2018-08-26):
输入串功率电感 很容易搞定

网友L:
看着是电源的工作频率出来的,集中整改电源IC就可以了

网友M:
  低频段,加大X电容和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N:
可以加大L1,或者在GND之前加个1NF的电容,都可以试试的 。大家可以建Q群讨论

网友O(2018-11-15):
楼主最终解决了吗

网友L:
低频段需要调节容值和感量,用磁环效果不好

网友P:
楼主最终如何解决的,可以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P(2021-11-19):
做的是什么标准?按理说,做电源传导都接LISN,还能接自己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