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 定时程序怎么编程?

楼主(2017-01-17):
STC15w204s 定时程序怎么编程?定时1~24小时,时间到了之后进入中断程序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单片机数据手册!

网友B:
定时器会不会,根据你的晶振来,然后你定时多久。。看单片机数据手册吧,别想着什么都是别人跟你写好

网友C:
我觉得你可能要一直进中断哦,哪个单片机定时器可以定到几十个小时?

网友D:
STC那个下载软件里,就有各种例程,楼主好好查查可以考出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能要一直进中断哦,哪个单片机定时器可以定到几十个小时?

是的,我调用了STC15W系列的定时程序,编译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那个下载软件里,就有各种例程,楼主好好查查可以考出来用的

是的,我拷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报错编译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拷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报错编译不了,

那就慢慢查,这相当于把程序告诉你,你确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拷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报错编译不了,

看看什么错误,纠正一下不就编译通过了

网友F:
这个直接可以使用之前常用51的程序。也可以通过STC_ISP去查看例程

网友G:
上了小时的,最好使用外部RTC

网友H(2017-08-11):
需要设置几个标志位

网友I:
可以到网上找例程的

网友J:
STC的软件里有,直接就能用,方便

网友K(2018-12-19):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能要一直进中断哦,哪个单片机定时器可以定到几十个小时?

哪个单片机不能定时到几十个小时?
设他几个8位串行数组,定时器到0则加一
想多长时间都可以(地老天荒只要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