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7-01-17):
当MCU单独供电的时候,传感器采集信号稳定,当采用稳压板与12V电机共用一个电源的时候,信号有时候哦会有干扰,得采用光耦隔离么?隔离地?还是继电器?

网友A:
搭一下电路,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12V多大功率的电机?多弱的信号?处理好了不一定非要隔离。但是你得把条件说清楚。

网友C:
持续关注中  用示波器看看 干扰具体在哪个地方产生的

网友D:
干扰的结果什么?

网友E:
关键在于设计,隔离只是方法之一,比较简单有效,但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