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 Link Me这个东西是不是不需要安装驱动?

楼主(2017-01-17):
手上Nu Link Me,连接在开发板上的,1.5版本,发现不安装驱动,keil能用,ICP也能用,那是不是就没必要安装驱动了?比较奇怪。

楼主:
关键是这个东西的驱动,Windows驱动库没带,而且nulink的驱动似乎没数字签名,手动安装似乎还会显示感叹号,比较奇怪。

网友A:
能用就不需要安装驱动了,如果Keil已经安装了那个支持包,一般在kei目录下就有这个东西的驱动。

网友A:
在这里,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不需要安装驱动了,如果Keil已经安装了那个支持包,一般在kei目录下就有这个东西的驱动。 ...

只是比较好奇,所谓驱动,应该是一个接口,需要和内核交互,应用层通过驱动才和硬件打交道。

但是这个nu link me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确实显示为一个设备,正常情况需要安装驱动才行,但是测试却发现不需要驱动也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强迫症,看到设备管理器中有这样一个问号设备肯定受不了了。

楼主:
jlink倒是Windows直接就安装上了,似乎已经在windows的设备驱动库里面了。

楼主:
另外顺带问下,nuvoton的m0,到底支持不支持jlink开发的?我用jlink似乎能够连上,但是download的时候报错,是不是不兼容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比较好奇,所谓驱动,应该是一个接口,需要和内核交互,应用层通过驱动才和硬件打交道。

但是这个nu ...

我就是,一般我都会去在设备管理器里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倒是Windows直接就安装上了,似乎已经在windows的设备驱动库里面了。

应该用的通用型号的驱动,就跟有的摄像头说是免驱,实际上那是系统集成的驱动。他们做摄像头时候按照那个通用标准就可以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顺带问下,nuvoton的m0,到底支持不支持jlink开发的?我用jlink似乎能够连上,但是download的时候报错 ...

如果有新唐的Nu-LINK就不要用别的了,还是自己家的开发工具更加友好的支持自己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的通用型号的驱动,就跟有的摄像头说是免驱,实际上那是系统集成的驱动。他们做摄像头时候按照那个 ...

jlink那个应该是进入了Windows的驱动库了,被认证过的驱动。
免驱那种是因为USB通用驱动,比如HID,CDC等,不是一回事情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那个应该是进入了Windows的驱动库了,被认证过的驱动。
免驱那种是因为USB通用驱动,比如HID,CDC等 ...

噢,这样啊,以前以为是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