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8622ARZ运算放大器的计算

楼主(2017-01-17):
那附件图中的这个Vo的计算方法,还向专家们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是直流,那么Vo=2Vi;如果输入信号是交流信号,则需要求它的动态响应方程,过程相对复杂,建议直接看模电书~

楼主:
但是我在Vo后面接上隔离放大器ACPL-C79B后,Vo的值就发生了变化,这是上面原因?

网友B:
SallenKEY,二阶低通,网上有资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Vo后面接上隔离放大器ACPL-C79B后,Vo的值就发生了变化,这是上面原因? ...

需要去了解一下后面“隔离放大器ACPL-C79B”的输入特性。
建议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Vo,也许振荡了。

楼主:
可否说的再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