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最近想用maplab x,有些问题想不明白,求大神解决下!

楼主(2017-01-17):
1.编译时的警告 ,我觉得和没有license有关,就是不知道对程序的烧写有没有影响.
2.安装驱动时出现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仿真器同有没有license没有关系,出现这个只是表示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同有没有license没有关系,出现这个只是表示驱动没有安装好

驱动安装一直不成功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win7 32 位

网友A:
直接安装即可,我还是win10

网友B:
先装好MPLAB X IDE,路径不要有中文,再安装XC16,路径默认。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电脑上装有MPLAB IDE Vxxx,那链接IDC3的时候,要先关闭IDE,然后用Driver Switch 修改下ICD3的驱动,就能在MPLAB X IDE下面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