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使用ultra librarian生成Allegro库出错

楼主:
如题,从TI官网下载的bxl文件,想生成Allegro可用的封装,在输出的时候后提示问题。cadence版本16.6,ultra librarian版本8.1免费版,TI官网下载
设置如下,

点击export后打开Allegro软件,但没有继续执行。提示如下错误

运行UL软件自带的sample可以成功,生成可用的封装。

网友A(2017-01-17):
看提示是一些要用到的文件路径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一些要用到的文件路径设置不对。

提示的customshape文件是运行自动生成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17-03-02):
你的这个问题 有解决吗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2017-06-29):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 有解决吗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办法还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 有解决吗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刚才在ti的论坛上查到说需要是windows的语言 要改成 英文的 才能支持输出文件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还没验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在ti的论坛上查到说需要是windows的语言 要改成 英文的 才能支持输出文件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还没验 ...

请问你验证过没有,我一直出错不能用呢

网友C:
这个我解决了,我写了一个笔记,但是不让我发连接给你。
6.此时会弹出readme的一个txt文件,Using your Windows explorer, find the file that was included
in your zip file that ends in ".bat".  This is a batch file
set of instructions for your computer.  Double clicking this
file should start the batch file.  You must already have Allegro
installed and runnning on the computer that the batch file was
created on, or you will need to modify the pathing of the
batch file.

大致的意思就是在你的电脑上找到后缀为.bat的批处理文件,双击这个文件即可,必须保证你的电脑上安装了allegro软件。

那这个批处理文件是在哪里呢,请找到你软件的安装目录:F:\Program Files (x86)\Ultra Librarian\Library\Exported\Allegro

我这里是装载里F盘,根据自己的安装情况选择。你会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发下会有一个以时间为文件名的文件夹。

7.双击进入这个文件夹,你会发现这里有上面pcb edit运行时报错的“CustomShapes.scr”的文件,所以在这里有两种方法来生成封装文件,

第一种,用鼠标双击.bat后缀的批处理文件

第二种就是把下载的.bxl文件拷贝到此文件夹下,在用Ultra Librarian软件按照最上面的方法执行一次也可以生成封装信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解决了,我写了一个笔记,但是不让我发连接给你。
6.此时会弹出readme的一个txt文件,Using your Win ...

哈哈哈,非常感谢,我试过了,确实可以用了,我终于不用那么艰难的算坐标画封装了,非常感谢

网友E(2018-05-03):
如何运行UL自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提示的customshape文件是运行自动生成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出现这样的错误,如何解决:no match found for 'balnk_drawing.dra'in the search path